OPC
请问 我怎么在opcfoudation。org上找不到opcproxy.dll 等文件啊

楼主(2006-08-30):
请问 我怎么在opcfoudation。org上找不到opcproxy.dll 枚举器等文件啊

网友A(2006-11-17):
你下载opcfoundation的OPC Core Components 2.00 SDK 2.30还是OPC Core Components 2.00 Redistributable 2.30我记不清了,安装后可以在你的系统里面找到这个文件

网友B(2007-01-12):
大哥能传给我么?email:qbabc@126.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