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请问ADAM-4017+-B模块中如何使用modbus协议

楼主(2006-08-30):
研华网站上下的说明书只写了modbus的寄存器地址,没有说明怎么用,比如我要读模块地址,和固件的版本,modbus的功能码是多少,要读几个寄存器,最好能写出指令。谢谢。

网友A:
这个手册上都有吧,用4000 Utility测试一下,地址默认是1,里面有个选项是MODBUS,选种后在搜到图标会发生变化,上面会多一个M
估计你没有认真读手册,还是先认真阅读一下吧

网友B:
一般现在出的新的ADAM-4017+,产品的侧面都又一个拨码开关,一个是INIT,一个是NORMAL,4017+是支持MODBUS通讯的,
选的时候就是把开关拨到INIT一边,然后上电,
用ADAM UTILITY找到4017+模块,然后可以设置地址,也可以选择是ADVANTECH还是MODBUS,当然每个通道也可以在这种状态下设置。
选好后,点下UPDATE,然后可以刷新一下。
直接断电(支持热插拔),
把拨码开关拨到NORMAL,
再上电,现在再找下,搜到的4017+会出现一个M,就是用MODBUS通讯方式了
正奇科技:王13316017890敬上
研华工业自动化华南区总代理

网友C:
楼主问题有点问题
Modbus是由Modcon开发出来的一种工业通讯协议,你最好在网上找些资料学一下Modbus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研华只是说这个设备支持Modbus,不可能让他提供Modbus的协议说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