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大家来说说关于仪表显示出错问题

楼主(2006-08-30):
有谁碰到DDZIII型仪表输出是3.9mA或者22mA?多半是什么问题?
另外:做的较好的化工行业有没有预防性维护,是不是也只是有紧急维护。预防性维护是根据哪几方面制定的?

网友A:
3.9mA应该是仪表零点偏低
而22mA应该是属于仪表高报警了

楼主:
先谢谢摇摆,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仪表高报警,一般我们在做仪表选型时会在最大量的基础上再放些余量。会不会还有其他原因,即使是高报警,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

网友A:
如果表是正常的,0.5精度20MA最大误差是0.1mA,
而你的显示已经到了22mA,如果表没有问题的话,
可能就是出现了报警,报警是由很多方面引起的
可能是传感器\二次表\或者是信号传输中的问题
打个比方吧:对于电磁流量计的使用,是必须要求满管的
当管道里面的流量不能充满或者没有把接触电极,
一般的电磁里面都有个参数叫空管报警,默认值高报
此时一般的输出为22多mA;(没看资料,仅凭记忆,可能不准确)
这个报警是可以设置的,你可以修改为高报或低报,甚至是保持或不反映.当然这样可能存在隐患.
如果的确是量程偏大了,那就是表的问题了,一般的智能表都带有
零点和量程的调整,按照相应表的说明书进行修正就可以了
对于一般的表,2mA的数值应该是可以调回来的

网友A:
而且高报与低报的参数都是为了安全而设置的
建议使用
电磁的空管容易烧坏电机

网友B:
3.9属于误差内的,与仪表和测量仪器的误差有关
22一般是表的变送的一个余量,此时你的输入超过了变送的上限的一定值。如表有断偶指示,此时输入为开路

网友C:
是什么类的DDZIII,具体说明,才好判断是何原因。

网友D:
22mA也是系统故障报警。常见的是超量程太多,也有坏表

网友E(2006-12-12):
我觉得这很正常啊,你的测量表的精度也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