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欧陆590+的励磁故障

楼主(2006-08-30):
各位大侠,你们好!向你们请教一个问题;590+励磁用电流控制,励磁输出电压有360V电机发烫,改成电压控制比例设道百分之四十五电机又带不起负载且电流偏小,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如果是采用励磁电压控制,按电机铭牌上励磁电压和励磁电源电压设定比例,设定好电枢电流限副,最好做一下优化运行.

网友B:
你请教以下石英钟

网友C:
电机的额定励磁电压多少呢?是不是在范围之内,如果已经设定了电流控制,看电机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可能电机和励磁回路电阻变大.查电机及励磁回路

网友E:
干,跑到这做广告。要知道我们修欧陆主板,换模块才800元,电源板500元。有需要朋友联系13533506382。

楼主:
用户用的是590+180A的,电机应该没什么问题,用户换了一台同样590+180A的上去运行是正常的,现在单独上电测试,励磁用电压控制可以随调整改变输出电压,改用电流控制就是怎么调整输出电压都是320V左右一直不变.请各位指教.

网友F(2007-02-05):
应该是励磁半控模块有问题吧,下开测一测,里面有两上SCR,三个二极管(其中一个用作保护应该可以去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