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器控制的铣床

楼主(2006-08-30):
   一台不知是匈牙利的还是以前西德的铣床,采用离合器控制的。六十年代的产品,很老了,但加工精度还不错,只是电气控制相当糟糕,元件严重老化,大概有三十多个继电器,主轴启动采用自偶变压器启动。设备电气回路故障率极高,且因无任何资料,柜内导线无任何标记,维修十分困难,数次维修后,感觉必须加以改造。主轴启动改用星-三角转换,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工作台工作共有7个离合器,1个电动机。因没有任何资料,经现场测试,确定所有离合器都为直流24V控制,找出了5个离合器的功能,快速、慢速、X轴、Y轴、Z轴。换向是靠电动机正反转实现的。另两个离合器不知道起什么作用。根据检测得到的信息,采用了PLC进行控制,另两个离合器没有用上。改造完后,据操作工反应,效果还挺好的。
  不知道有拿位高手见过此种铣床,了解这两个离合器的作用(怀疑是制动),交流一下。

网友A:
我在2年前改造过这样的铣床,不知道是否和你的一样了。我的到现在还在用了。好象是西德。

楼主:
你那个铣床有几个离合器?

网友A:
功能也是,快速、慢速、X轴、Y轴、Z轴因为时间太长了,忘了有几个了,但是和你说的应该是差不多了。你能说你的机床型号吗?

楼主:
搞不清了,离合器有7个,只用了5个,另两个没有用到,不知道什么作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了!!我找不到那台我改的机床图纸了。

楼主:
改造时你用了PLC了吗?有PLC的话,图纸还是很简单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A:
我是用PLC的,用的三菱的F1-40,功能应该是和你的差不多了。

楼主:
我用的是FX1N-40MR

网友A:
你的还有两个会不会是主轴变速用的?

网友B:
看看安装位置应该是制动的也可以适一适

楼主:
主轴没有变速,怀疑是制动,不过机械不太懂

网友A:
有用离合器当制动的吗?我没见过这样的机械。但是我也不感说没有

楼主:
说实话,我也不确定另两个是不是离合器还是制动线圈,没有去仔细看,没有深入检查,旧设备太脏了,哈哈

网友C:
机床型号:    中捷——TPX6111B镗铣床

原控制系统:PLC控制

改造前状况:此机床为集中传动, 分别控制X、Y、Z、B、U、W轴,其中U、
                        W为手动切换, 主轴为23级变速, 进给有快速、手微动、手大动、
                        机动等.
机床操作起来比较繁琐,加工效率低,操作者劳动强度大. 保证高 精度的工件加工(尤其是箱体的加工)比较困难,要想克服以上 的困难,实现机床自动化, 将该机床改造成数控机床是很有必要的.
改造方案:   将普通镗铣床改造数控镗铣床(NUM P1040),并保留普通镗铣床功能        不变,即通过开关控制实现数控镗铣床与普通镗铣床切换.
                   (1). 主轴箱部分不变,保留23级变速 .手动微进给、手动、机动进给      不变,保留原镗床功能.

(2). X、Y、Z三个直线轴及B(回转)轴改为数控轴, 采用集中传动
                       方式, 实现X、Y、Z、B分别运动,  并配有手摇脉冲发生器可实现以
                       上各轴的增量进给.

(3). X、Y、Z三个直线轴采用球栅尺测量, 实现全闭环控制.B轴采用
                       编码器测量,实现半闭环控制, 4×90度定位采用高精度定位传感器与
                     CNC连接, 实现高精度定位.
改造效果: 改造后的镗铣床,可分别实现各轴的自动定位(X、Y、Z、B)
                      和连续进给. 对与一个工件的加工可一次装夹,连续加工完成.
                      对与特殊的工件可提供标准的子程序,只要操作者对好刀具即
                      可加工,并且能实现机床的自诊断,自动显示操作信息和报警
                      信息.改造后的机床尤其对加工箱体类件,无论从机床的价格,
                      还是精度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NUM系统
特殊功能:     该机床只使用一台伺服电机,用无缝切换技术控制四个进给轴,
                      实现数控化,大幅降低成本。
              --北京宏诚拓业

网友C:
求助没方案,看这个。

网友A:
楼上的!!!你就没别东西可以买弄了吗???

楼主:
他那个改造与我们说的铣床好象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