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电压415V的电磁阀是380V不知道能不能用?急?

楼主(2006-08-30):
各位高手请麻烦帮助解决以下我的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
就没有人帮我吗

楼主:
没有人那

网友A:
为了保险,你接上试一下。先看看能不能正常吸合,如果吸合不上哪就佳一个电容吧!

网友B:
绝对不能使用,会烧毁电磁阀线圈,电压低了吸合瞬间电流超大,交流电磁铁的特性决定的。你那个应该是国外进口的吧?要是整机都是415V的电压,你只有用升压变压器了。
另外,可能开始的时候是可以吸合的,线圈的维持电压较额定电压低,但是不是长久之计,一定会烧毁!!!

网友C:
你问的什么问题,没正明白到底是电磁阀线圈电压是415V呢,还是是线圈电压380V的电磁阀用在415V的电压环境中呢?

楼主:
是电磁阀的线圈电压是380V的,就是380V的电磁阀用在415的电压环境下。

楼主:
线圈电压380V的电磁阀用在415V的电压环境下,能用吗

网友D:
短期可以,长期不行.大约两个月左右的使用时间.

网友E:
能用,它标明是415V.50赫,要是60赫就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