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敏电阻温度变送器

楼主(2006-08-30):
求助:热电阻温度变送器能接热敏电阻吗?我最近选择了一种HONEYWELL的NTC热敏电阻-玻璃探头,但没有选到相应的变送器,请各位老师推荐一种,最好是国外的

网友A:
红线标出的部分,请参考!

网友B:
Status推出的SEM203TH产品为按钮式热敏电阻温度变送器,其可以连接到标准的热敏电阻并形成一个4-20 mA的线性温度信号。该产品有两种型号,一种接受2252欧姆的热敏电阻,另一种接受10千欧姆的热敏电阻。该产品可用按钮设定范围与校准装置。客户可将变送器安装在接线盒中或采用外表形式安装在墙上或管壁上。

楼主(2006-10-07):
国内有哪家公司代理Status的SEM203TH热敏电阻温度变送器?我上次找到在上海一家公司,他们只代理热电阻与热电偶的温度变送器,而不代理热敏电阻温度变送器

网友C(2006-11-27):
大城回复得好!STATUS共有两种热敏电阻变送器SEM203TH-1 2252 ohm Thermistor和SEM203TH-2 10K ohm Thermistor。是用于NTC的。看了你的资料,猜你应是建材行业的吧。我以前也在水泥厂做过,希望有机会向你学习。

网友C:
TO:日月星。不可以用热电阻温度变送器。因为热电阻阻值和温度的关系是类线性的。而热敏电阻的阻值 Rt=Rtn exp( 1/t- 1/tn).真的不行啊。

网友D:
谁知道哪儿有PT1000温度变送器(小型的),装在接线合内.

网友B:
实际上温度变送部分是不大的一块电路,应该可以找到.到生产温度仪表的公司问问.

网友D:
我是生产温度传感器的,谁有生产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的技术咱们可以合作.

网友E:
E+H的热电阻不错,价钱也还可以,您可以先了解了解,最好是留下你的油箱,我把资料给您发过去!

网友D:
真诚永远
我的邮箱ljunxian@sina.com

网友D:
bj李刚
有装在接线合里的 pt1000 温度变送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