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异步电机能耗制动

楼主(2006-08-30):
现有一台30KW的电机,想用能耗制动控制电机刹车,
哪位师父能给出选择器件(变压器、限流电阻、整流二极管)
的选型参数或者是选型公式
谢谢!!!

网友A:
用变频吧

楼主(2007-02-07):
变频器成本太高了,光直流制动装置就比能耗制动的价格高。

网友B:
问题还没有解决?
你是想用能耗制动异步电机?其实你可以由负载惯量和电机转速估算制动前的电机动能,以及由电机电流和绕组电感估算电机储能,然后估算限流电阻的阻值和功耗就行了。

楼主:
波恩老师:按照变频器选择只动电阻的方式来选择只动电阻可以吗?

网友B:
不保险!因为变频器内置或配套的制动电阻往往偏小,还是建议在不超出变频器制动能力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选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