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车防撞

楼主(2006-08-30):
各位大侠,小弟有个项目,但不知如何下手,请各位指教。
具体如下:防止两机车相撞,报警距离最少60米,假如说两机车距离小于60米,要求能够给驾驶员提供一个信号,以便驾驶员做出应对。机车是在矿山里面,有弯道。环境比较恶劣,而且机车行驶于轨道上面。不知道哪位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使用激光防撞控制器呀。上、下限报警输出,可作为控制节点,也可接报警等,还有标准信号给系统控制用。港口机械应用较多。
QQ:329360862/13370269729

网友B:
可以用工业遥控器实现,不过要注意,具体实现方法可以是这样的:定期用发射器发射信号,当两车之间距离小于100M时,接收器接收到信号,控制电铃发出警报.以上建议仅供参考,抛砖引玉

网友C:
每台车配对讲机,定时报自己的方位不就可以了,费用又低

网友D:
可以考虑在铁轨的位置安装适当的位置检测,参照道岔检测.

网友E:
楼主:我在矿山呆过5年,你说的机车是不是拉矿的电力机车??我还开过。
除非是很小的死弯,一般目视距离20米之内,能很好的刹住车。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课题!

网友F:
‘20米之内,能很好的刹住车’——什么车?我开的是自重 150 吨的车。

网友G:
题目很好,关键是轨道是弯的,红外检测就有问题了

网友F:
估计是小矿山,大的系统有区间闭锁,不会同时有两辆车。

网友E:
TO  周公:
矿山的电力机车,窄轨的,可以没有图片。拉上10来个矿车,没有问题。

网友E:
可惜没有图片

网友E:
"我开的是自重 150 吨的车",我真的没有见过。

网友F:
http://www.google.com/intl/zh-CN/你搜‘工矿电机车’

网友E:
常州工矿电机车厂(常州内燃机车厂)成立于1964年。工
厂地处上海-南京之间,有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和运河相通。

工厂产品主要有:
.2000 KW 功率以下的中小型内燃机车,有机械、液力、电
力等传动形式和各种铁路轨距。并且生产低污染防爆内燃机
车。
.1.5t-55t用于井下、井上作业的架线式工矿电机车。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架线式工矿电机车   6
ZK10-  7
/ 550-5I
250-4I

架线式工矿电机车   7
ZK30-  7.5
/ 550

架线式工矿电机车   6
ZK10-S 7
/ 550-2CI
250-2CI

架线式工矿电机车   9
ZK14-
/ 250

架线式工矿电机车   6
ZK10-  7
/ 550-5CI
250-4CI

架线式工矿电机车   6
ZK10S 7
/ 550-2CI
250-2CI

架线式工矿电机车   9
ZK14-
/ 250-3C
550-4C

架线式工矿电机车   6
ZK14-

/ 250-3
550-4

架线式工矿电机车   6

湘潭电机集团有限公司15, 8吨蓄电池工矿电机车, 2005/8/11. 16, 5吨蓄电池工矿电机车, 2005/8/11. 17, 2.5吨蓄电池工矿电机车, 2005/8/11. 18, 20吨架线式工矿电机车, 2005/8/11. 19, 14吨架线式工矿电机车, 2005/8/11. 20, 7、10吨架线式工矿电机车, 2005/8/11. [1], [2] ...

以上是我原来地方常用的。
大型或大吨位的,一般在露天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