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直流调速器与测速发电机????

楼主(2006-08-30):
各位大哥
我现在使用的是西门子直流调速器6RA7018-6DV62,现需要配一个测速发电机.
可是我现在不知道是应该配直流测速发电机还是配交流测速发电机????
请各位大哥不吝赐教!!!
在此先感谢了!

网友A:
这个肯定是直流侧速机,

楼主:
为什么啊???
直流调速的反馈就要用直流测速发电机
交流调速的反馈就交流测速发电机吗??????

网友A:
交流调速的反馈就还是要用到直流测速发电机,

楼主:
那交流测速发电机用在什么场合那????

网友A:
交流测速发电机?你在市场上见过没有?我是没有见过

网友B:
交流测速发电机没用过

网友C:
配直流测速发电机,要注意直流测速发电机的转速和电压是否匹配即可。

网友D(2006-10-09):
这位大哥说的有道理!好象没见过交流测速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