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车床改造?

楼主(2006-08-30):
  小弟现在改造一台立式车床,这台立式车床是齐齐哈尔80年代生产的,现在需要改成

PLC+直流调速控制,由于这是小弟第一次改造经验不足,请有过这方面的经验的大哥给

点指点!在此谢谢啦

网友A:
能提供机床的图片吗?让我看看了!!!这样不好说的!!

网友B:
我做过 能把你的情况告诉我吗lsm5180@163.com

楼主:
笔笔名
 不好意思,现在没有照片,我会想办法传上去的

你的油箱的多少?

楼主:
山东地瓜大哥

  你好!  我等一下把我的情况发邮件给你!

网友C(2007-04-10):
你好能发给我吗
我急用

网友D:
说说情况

网友D:
共同研究

网友E(2009-08-03):
你好能发给我吗
我急用 SCSXF@163.COM

网友E:
立式车床电气系统技术改造
立式车床主拖动电动机有7台,分别是:液压泵电动机。工作台(主轴)电动机、垂直刀架快移电动机、垂直刀架进给电动机、侧刀架快移电动机、刀架进给运动采用双速电动机、横梁升降电动机。

  相对应的控制部分有:电路工作准备状态、工作台的启停、制动和点动,以及变速、横梁上下运动、刀架上下、左右运动(垂直刀架、侧刀架)、照明和工作指示等辅助部分。

我也正在对一台老立车改造,请发给我一份学习借鉴一下!

多谢!SCSXF@163.COM

网友F(2019-12-22):
求立车原始图纸一份  准备参照5116E的图纸简单改造一下  就是老款的图纸没有,

线号搞的头大

    其实没必要搞直流调速,顶多加个变频器就行,正好可以省掉几个大接触器,

直流制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