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电动机

楼主(2006-08-30):
个位大侠:
我有一台电动机,380v,额定转速1380。我想知道从送上电源到额定转速,需要多少时间?
空载 多些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关注ing
沙发?

网友B:
这样问 还不如自己去测

网友C:
能谈谈要这个的目的吗?

网友D(2006-09-29):
用一只测速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E:
启动时间不是定值

网友F:
什么电机?
电机参数是多少?

网友G:
这种问题,没法回答,不同的负载情况都不一样,不同的电机参数也不一样,要么就你自己测,HO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