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6-08-30):
电磁阀的位,通,及图形的含义是什么啊?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这个不好说啦
那个机能图上几个框框就是几位,也就是几个位置的意思
通~`你就数PTAB`````口,通常有几个口就是几通
具体要弄懂建议你找本液压书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