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新手问题:关于框架电流

楼主(2006-08-30):
断路器的框架电流是怎么一回事?它与断路器的选型有什么关系??各位同行请帮忙回答。谢谢了。

网友A(2008-03-07):
朱圣"你在哪/

网友B:
框架电流Iu: 又称为额定不间断电流。指在规定条件下,电器在长期工作制下,各部件的温升不超过规定极限值时所承受的电流值。

网友C:
框架电流是指断路器的规格(可能说的不规范),如200A的框架电流的断路器中,整定值有100A、120A、140A、160A、180A的。

网友B:
呵呵,yjig说的对,规格应是断路器外形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