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分拣项目,共享一下

楼主(2006-08-30):
   呵呵
不由想起04年在赛格三星的CRT屏一检项目
共有三条线,单条线大概是这样的:
一条主辊道,由15个电机带动各个辊道组成;
辊道旁边有个六工位检验设备,通过吸头(抽真空电磁阀)吸取辊道来的物品.

主辊道:
第4#辊道有个校准位置装置,由电磁阀控制,以保证屏进六工位位置准确
第5#辊道实际就是六工位的第1工位,升降台,可以把物品升起、旋转,让六工位吸取后,在回旋转、降下。
第7辊道实际就是六工位的第6工位,也有升降台,可以升起、旋转,让六工位放下后,在回旋转、降下。
第9辊道有个升降台,如果是需要再检的屏,则将屏升起进入再检辊道,再检辊道有4个辊道,放置三个后报警,提示操作人员取走重新从主辊道1#辊道放入。
第11辊道有个升降台,如果是不合格的屏,则将屏升起进入废品辊道,进入废品皮带机,清洗后回炉重炼。
第12辊道有个校准位置装置,由电磁阀控制,以保证下一辊道激光打码位置准确.
第13辊道旁边有个激光打码机,屏停留1~2秒打码.
第14辊道下有个升降台,将屏升降到吊篮(或者使用机器人),吊篮的是否有屏、到达、离开由光眼判断.

六工位:
1#工位同5#辊道,第6工位同7#辊道
2#工位吸头将屏放下、破真空,吸头提起,工位上有四个卡棒由电磁阀汽缸控制向内移动定中心以校准屏位置,然后向外移动,吸头下降,抽真空吸屏,吸头提起,工位动作完成。
3#工位,将屏放下、破真空,吸头不动(也可提起),工位上的仪表对屏的曲率等参数检测(由另外的系统完成),检测完成后,发出完成信号、合格不合格信号、是否需要再检信号,收到完成后,吸头抽真空吸屏,提起,工位动作完成。
4#工位,与3#动作一致,用来检测屏的周边尺寸的。
5#工位,长期放置一个标准屏,用来校准仪表的,每测200个屏后,将在1#工位不吸屏,留出空位到5#,自动吸起标准屏,校准完成后,标准屏放回原处。

主辊道1#有三个按钮--目测合格、目测不合格、目测不合格但要检验,机器人将屏放道1#辊道,操作人员根据目测情况按这三个按钮中的一个:
目测合格:进六工位,如果检测合格,上吊篮;不合格,进废品辊道;需要再检,进再检辊道。
目测不合格:不进六工位,直接进入废品辊道(注意与6#工位,也就是7#辊道千万不能冲突,程序设计一定要考虑清楚).
目测不合格但要检验:进六工位,无论检测结果,进废品辊道。

每个辊道上都配置了一个光眼,六工位每个吸头有上、下行程开关,每个工位每次旋转60度(有角行程开关),每个工位也有光眼,抽、破真空由电磁阀控制,但没有真空开关,所以判断有没有吸到屏是开环控制。

绝对不能屏与屏相碰撞;六工位旋转必须是在每个吸头都提起(动作全部完成)才能旋转,否则会打坏测量仪表的;上吊篮的屏绝对不能出现不合格的屏;也不能将合格的屏送入废品辊道或者再检辊道;等等其他还有急停安全保护。
其他要求,主辊道用2个变频器一拖前5辊道,一拖后10辊道,在触摸屏上可以调速;触摸屏可以选择产品类型配方(改延时时间)

难点:
    1、程序设计思路,如何跟踪分拣呢?
    2、屏本身是玻璃材料,有时候光眼会穿透,屏经过光眼时不是一条高(低)电平的直线,而有可能是一条多个脉冲线,延时滤波怎样设计才好呢?
    3、既然没有真空开关,在程序设计上如何准确判断屏被真正吸到呢,如果没有吸到,如何动作呢?
    4、每200个屏校准程序设计。
    5、另两条线中间还有跨接辊道,在其中一条故障、繁忙、检修等情况下,可以相互分拣。

当时记得在现场呆了两个月,前期准备工作长,调试才半个月,最长是连续工作26小时,被韩国主管指着骂,最后通牒的时间到达前,总算把基本功能实现,后期完善断续花了十来天。运行了已经两年,效果非常好。

楼主:
大家有兴趣提提自己的思路来讨论

下面我也会逐渐将实际的方法写出,可能有更好的实现方式。

网友A:
关注中,希望看到你的思路和解决办法,大家共同学习!

楼主:
1、本工艺是需要从头到尾跟踪物品(屏)的位置。分析如下:
   A:目视合格,定义为整数 1
      A1:六工位检测合格的,定义为整数11
      A2:六工位检测不合格的,定义为整数12
      A3:六工位检测可疑需要再检的,定义为整数13
   B:目视不合格,定义为整数 2
   C:目视不合格但需要进六工位检测,定义为整数 3

   主辊道每个工位分配了一个整数,例如1#辊道为N7:1, 2#为N7:2......5#为N7:5 屏到达每个光眼时,以上整数就被赋到该屏。
   例如1#辊道屏被放置后,操作人员按下目视合格按钮时, MOV 1 TO N7:1, 同时只要2#辊道没有屏, 则同时启动1#,2#辊道, 屏到达
2#辊道光眼时, MOVE N7:1 TO N7:2(把1#辊道的屏信息MOVE到2#辊道,2#辊道就知道现在的屏是目视合格的,对应整数为1), 同时MOVE
0 TO N7:1(将1#辊道前一个屏的信息清零以接受下一个屏的信息).
   ......
   这样屏的信息就一个一个被光眼传递. 注意MOVE只能执行一次, 否则在前一个辊道有新的屏来时, 会将新的屏信息传到当前屏,

造成跟踪错误. 但由于屏是玻璃的, 有时候光眼会穿透, 如何解决该问题, 后面会再讲.
   好了,屏到了5#辊道, 如果N7:5=1 OR =3 则停止, 升降机升起, 旋转,(有行程开关) 等待吸头吸屏; ELSE, 继续前进;
   进六工位,在后面
   屏到了9#辊道, 如果N7:9=13 OR =0(=0,是我自己增加的功能,为了万一跟踪信息丢掉而进再检辊道, 实际在程序调好后, 从来没
有出现) 则停止, 升降机升起, 启动再检辊道, 将屏注入到再检辊道; ELSE, 继续前进;
   屏到了11#辊道, 如果N7:11=12 OR =2 OR =3 OR=0 (=0, 是为了防止9#~11#之间跟踪信息丢掉, 在调试过程中因为10#光眼穿透处理程序未做而出现过)则停止, 升降机升起, 启动废品辊道, 将屏注入到废品辊道; ELSE, 继续前进;
   过了11#后,就是合格的产品,后面激光打码, 机器人搬运到吊蓝等等也有点麻烦,不过还好处理, 就不写了.

   六工位检测曲率和周边工位的屏要反复升,降, 有时可能要一次, 有时几次, 没有规律, 用光眼不能确定究竟被通断多少次, 用来跟踪屏的信息可靠性太差了. 但是六工位是周期性旋转动作, 用移位指令太适合不过了.
   以后再写

网友B(2006-12-05):
达实的还是三星的?

网友C:
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