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模拟量输出模块信号输出问题

楼主(2006-08-30):
我最近用s7-200模拟量输出模块em232 输出两路模拟量.我用的是指令是movw vw0 aqwo
为什么模块的端子没电压或电流呢,它的信号指示灯也没亮,只有24伏电压的指示灯亮的.是不是有什么开关没开呀?我仔细找了模块上的开关啊,没有开关的,请各位帮我.谢谢了!

网友A:
vw0有没有数据,最大32000

网友A:
你试movw 32000 aqw0 看看

网友B:
直接在状态表里,给AQW0或AQW2写值看看结果。还有你说的是输出两路模拟量,看看对应的咋样!

网友C:
检查vw0 是否数据
如plc是224xp,本身集成了模拟量的输出,扩展模拟量的首个物理地址就不是aqw0了

网友D:
它没有信号指示灯,只有24伏电压的指示灯亮是对的!你说明一下你的配置!~

楼主:
我的是224xp.cn 输出模块是em232 .我输入的vw0里有数据啊,监控的时候还显示呢,我用电压表测量了本机上的电压输出也没有电压啊。是不是cpu 上有什么开关没开 啊?
我在书上开说有DiP开关的,我没看到啊。

网友E:
要把DIP开关拨到(如0~10V )输出,具体怎么拨要查看EM232,上面有说明的,并且当重新设置了DIP时,一定要断电后才有效,也就是相当于冷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