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程序易丢失问题

楼主(2006-08-30):
请教各位高手,谁知道什么原因会造成触摸屏里的程序会丢失。我的电柜里装有一个1.5KW的变频器和一个PLC,还有触摸屏。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说是受到了变频器的干扰,可是为什么只会干扰触摸屏而不会干扰PLC,每回都是触摸屏的程序丢失。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先检查你的24v电源电流能力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电流不稳定造成的吗?

网友B:
什么品牌的触摸屏?

网友C:
一般不会出现此问题,估计是触摸屏有了问题

楼主:
欧姆龙和三菱都出现过,而且是好几只触摸屏都出现过。应该不是触摸屏的问题,不知那种情况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D:
给变频器加屏蔽罩!但要注意散热哦!

楼主:
看来也只能这么搞了,谢谢各位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