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对线路干扰问题

楼主(2006-08-30):
本人在某厂矿搞低压电气维修,最近在实际遇见一个问题在此请教各位大师:一台远方电动机控制,现场动力箱内放置接触器、热偶及电流互感器,通过控制电缆送入远方集中控制,但由于当时施工时将电流及控制线放在同一根控制电缆中(电流电缆未单独),最近发现电源上高次谐波,远方电流表显示有干扰明显变化(设备未运行也有电流显示),本人原想重新敷设一根电流电缆但工作量太大,请问是否有别的办法消除干扰(加装隔离变压器不行因控制回路不允许)?

网友A:
重新安装一台电流互感器.很便宜.我认为是否你的互感器质量有问题,一般0--5A电压很少有干扰.

网友B:
电流表是哪种形式的?数字的还是指针的?不说明白不好分析

楼主:
谢谢回复,说明一下:
1、干扰不是连续,而间断性,有时二三个月出现一次,出现后有时一个小时,有时半天就没有了。
2、电流信号从就地电流互感器出去,送入远方集控经电流变送器(进变送器是500mA)然后经PLC模拟量模块,在计算机操作画面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