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供电不足,怎样外加电源?

楼主(2006-08-30):
我这有一块电路板,是用USB供电的。
关于电脑的USB供电,按书上的说法,是最大能供电流500毫安。但是,今天我测了测自己的电脑,发现:当USB外接100欧姆的电阻时,电流只有30、40毫安,电压更是下降到了4.3V。
于是,我就设想给这块板子外加5V电源。但是,外加电源与USB的5V、地的连线是怎样的呢?应该不是将5V与5V、地与地直接短接吧!
我的设想是:USB的5V输出、外加电源的5V输出之间,用一对方向相反的开关二极管连起来,这样二者之间就无法构成通路了。
请问:我这种设想对吗?

网友A:
你的USB口有问题或者你测试的万用表有问题,换一个USB口试试。

网友B:
还需要和电脑通过USB通讯吗?
如果不需要,直接外接5V电源,不要用USB了,
如果需要:
1.把电脑ATX电源的光驱电源拆出一组5V的来给电路板供电,应该不会和USB电源冲突。
2.如果你的是笔记本无法拆出电源, 外接一个5V电源,把GND和USB的GND连在一起,把USB的5V切断,直接用外接电源供电,
这样,外接电源和USB是共地的,逻辑信号也不会造成外接电源和USB5V之间电压有差别的冲放电,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