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固态接触器

楼主(2006-08-30):
我没有见过此类产品,现在急用!!望各位帮助一下!!!

网友A:
  由电子元件组成如三极管,可控硅等,优点是没有触点.

网友B:
你可以把固态继电器看成没有触点的低压直流电控制高压交流电的单触点继电器

网友C:
用0-12VDC控制380VAC

网友D:
没有具体用过,不知道性能怎么样,我们也正准备考虑用这个东西

楼主:
我用它来控制电加热器,可以吗?因为我没有见过。望大家说明白一些,谢谢!!!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其实你可以在网上查找相关资料的!

网友F:
加热器应用大量使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G:
就是SCR可控硅工作在截止或导通两种工作状态的开关或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