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相电度表和电流表是并联后再接至电流互感器二次测么?

楼主(2006-08-31):
(无正文)

网友A:
错!是串联而非并联。切记

网友B:
串联电路电流相等

网友C:
是串联!只显示一相电流的话,就简单了。

楼主:
不是一相 , 是显示三相电流!

楼主:
我前几天在一个配电柜里加装了一只三相 电度表,和三个电流表是串联接的.可我的一个同事说不能串联,串联接 电度表不准,会二次互感!

网友D:
你如果并联的话,电流将从电流表分流了,你的电表还会准吗?

网友E:
下面引用由东方飞扬在 2006-8-31 20:57:00 发表的内容:
  我前几天在一个配电柜里加装了一只三相 电度表,和三个电流表是串联接的.可我的一个同事说不能串联,串…
--------------------------------------------------------------------------------------------
你同事是供电局的就好了,整个少计量一半电量.而且你不需用三个互感器两个就成,一样准确.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