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S7-200通讯

楼主(2006-08-31):
组态王和S7-200PLC通过自由口方式连接,请教各位高手,组态王中变量的地址怎么设啊?
组态王中只能设置V、I、Q寄存器,变量怎么对应到具体的位呢?如对应到I0.0、Q0.0、VB、VD、VW等寄存器

网友A:
I0,是BYTE的,I0.0是I0的第0位.读I0一次读上0-7位,组态王里用bit()函数.QQ:5764864

网友B(2007-04-08):
你好
  有谁能给我讲哈组态王在S7-200PLC中的运用的毕业设计怎么做啊?

网友C:
有一本书《监控组态软件与PLC入门》讲的正是“组态王与S7-200PLC”的应用,或者对你有所帮助。这本书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网友D(2007-09-09):
我做了个测试软件和S7200通讯,反应很慢!!!怎么办???在报表界面感觉并不是很慢!!!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E:
没有办法
所有组态软件都很乱

网友F:
就是很慢的.没办法.最多单边1秒10次就很快了....普通的通讯协议大概单边才4次...所以,给你的方案是:所有程序在PLC中处理.组态当HMI 用.呵呵.
做毕业设计的框框同学.你去网上定购《监控组态软件与PLC入门》

网友F:
教你几个最简单的.I0.0,Q0.0,是输入输出I/0离散的.最好不要直接进组态.最好是过M点.用M点离散进组态软件.

所有的在西门子中的VB,VW,VD数据.在组态中,统一用的是V.
区别数据长度的是 数据类型 项 ,这个我前面讲过.你可以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