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C200HG出现ERR报警!!

楼主(2006-08-31):
请大佬们帮忙!!!
我们公司的这个PLC出现ERR红灯报警。(PLC检测到运行中严重错误时亮,PC停止工作。在PC停止工作之后,RUN指示器熄灭同时输出单元的所有输出信号中断。)
这个PLC连接着一个远程模块。控制远程当地以及远程两部分的I/O单元。
请大家告诉我,我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查故障!!!以及故障可能的地方!!!

楼主:
我在重起PLC的电源之后,可以恢复。但是隔一段时间又会出现这种报警。中间的时间没有规律!!!

网友A(2006-10-15):
远程模组有短路现象

网友B:
可以在线检测么?看看故障检测里面说是什么问题。或者看看故障代码时多少。
如果本来是好好的,突然间出问题了,也许是电池的原因。

网友C(2007-11-11):
请问作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这里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很着急,请给电话,谢谢!
0773-5616075
唐先生

网友D:
在线查历史故障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