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叠网纸机传动控制方案讨论

楼主(2006-08-31):
各点传动名称与功率如下
序号 名称 功率KW 单位 数量
1 面网回头辊 55 台 1
2 面网复合辊 37 台 1
3 底网驱网辊 160 台 1
4 底网真空伏辊 90 台 1
5 底网辅助传动 18.5 台 1
6 压榨部吸移辊 18.5 台 1
7 压榨部真空辊 55 台 1
8 压榨K压辊 45 台 1
9 压榨大压辊 90 台 1
10 压榨大压辊 90 台 1
11 压榨大压辊 90 台 1
12 压榨大压辊 90 台 1
13 第一组烘缸 45 台 1
14 第二组烘缸 45 台 1
15 第三组烘缸 55 台 1
16 第四组烘缸 55 台 1
17 施胶机下辊 30 台 1
18 施胶机上辊 30 台 1
19 第五组烘缸 45 台 1
20 第六组烘缸 45 台 1
21 压光机 45 台 1
22 卷纸机 37 台 1
设计要求:
纸种:高强瓦楞 最高车速:550米/分 静态精度:《0.1% 频率分辨率:0.01HZ
讨论:1,选择你心目中的变频器及供电方式
2,是否用PLC
3,如用PLC,是否用通讯,用什么通讯方式
4,速度链实现方式
5,在你选择变频的基础上,负荷分配是怎样解决的
6,操作台的实现方式
欢迎大家来讨论讨论

楼主:
希望各位高手来讨论讨论,期待中。。。。。。。

网友A:
二叠网纸机,采用ABB ACS800变频器,单传动或多传动方式。PLC;西门子S7-300,PROFIBUS现场总线通讯。负荷分配采用主从控制,操作台用触摸屏。不知我说的对不对,请lmhx前辈指教。

网友A:
闭环控制,电动机加编码器,变频器加卡。

网友A:
西门子6SE70的变频器如何?使用效果怎样?据说维修成本太高。

网友A:
华章用AB的PLC,AB或Tiger power的变频器。lmhx你是哪个公司的,可否交个朋友。

网友B:
传动控制器(PLC)建议用S7-400系列或者ABB的AC800F或者AB的LOGIX5000,采用直流母线供电,变频器用AB或者ABB的ACS800或者西门子的440系列变频器,上位机以及操作台与控制器采用以太网通讯,变频器与控制器采用现场总线进行通讯。至于PLC是一定要用的,因为你的传动点有20多个,另外根据你的压榨上下辊和施胶压榨以及网部的传动都要进行负荷分配,所以控制相对来讲比小纸机复杂。速度链的实现主要是速差调整,另外在施胶压榨处可能需要进行张力控制。至于负荷分配每个工程公司有各自的方案。如果想省钱,变频器的档次可以降低,但是别的不能省。我要去忙了,下次再说

网友B:
忙完了,再罗索两句:另外,在速度链上要有升速降速张紧等功能,方便引纸

楼主:
jimhu268: 20:05:00
二叠网纸机,采用ABB ACS800变频器,单传动或多传动方式。PLC;西门子S7-300,PROFIBUS现场总线通讯。负荷分配采用主从控制,操作台用触摸屏。不知我说的对不对,请lmhx前辈指教。
-----------------------------------------------------------前辈不敢当,大家都是工控的,有问题大家一块讨论,三人行必有我师。
只是建议用多传动控制系统,闭环控制

楼主:
下面引用由jimhu268在 2006-9-6 20:15:00 发表的内容:
华章用AB的PLC,AB或Tiger power的变频器。lmhx你是哪个公司的,可否交个朋友。
--------------------------------------------------------------------------------------------
以前在一家造纸工程公司工作过
我的联系方式:liumingqin623@hotmail.com,希望以后多多支持

网友C:
1.西门子的变频器建议用6se70(440不建议用,性能不是很稳定故障率高,说是西门子收购英国一个厂后拿过来的产品),其他ab和abb的也不错,如果要用日系的话,安川和东芝的可以考虑(东芝的柜比较有特色)
2.惯量大的系统(烘缸等)可以考虑独立出来用直流供电。小功率的就没有必要。
3.控制上肯定要使用PLC,要达到可靠的控制精度,必须要数字控制,通讯是必需的。各个公司都有自己的通讯协议,适用就好。
4.PG是必需要加的,这样能保证控制精度和提升力矩特性。
5.负荷分配其实很好搞,基本上矢量型和力矩型的变频器都有转距控制,关键是一个度的问题。
6.施胶和卷纸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加张力控制,卷纸部很有必要。
7.操作桌基本可用触摸屏,但一些常用的功能仍旧建议用按钮实现,以保证触摸屏坏时对纸机没有影响。一般在操作桌会安排远程i/o系统或者做一个小型PLC系统和主机通讯。
8。速度以底网为基准,面网同步于底网,结合后可以根据负荷做优化处理。其他各部做+-5%的速差。
纸机比较简单,其实看一个公司的实力,关键看复卷机,复卷机复杂多了

网友D:
长见识!
还望二马对负荷分配和叠网如何根据负荷做优化处理进行详解!

楼主:
其实复卷机的控制,关键是对工艺的了解以及控制过程的实现
超过2500米的复卷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机械的精度更加重要

网友D:
希望有人能对负荷分配和叠网如何根据负荷做优化处理进行详解!

楼主:
关于负荷分配的问题,请看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4754 ,这里有几种常用的几种形式
个人认为,叠网的负荷分配也应在这几种形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