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初次接触ABB,哪位给介绍一下?

楼主(2006-08-31):
与ABB初级接触,一看低压变频器有那么多的系列,又没有哪位给介绍一下ABB的各个系列和应用?哪里有它的选型指南?
在此先谢过!

网友A:
小齐:
关于你需要方面的资料,你可以到ABB网站里面去下载
WWW.ABB.COM.CN

网友B:
ACS800 高端产品(0.75kw-2800kw)
ACS550 矢量控制 (0.75-110kw)
ACS510 标量控制 (0.75-110kw)
ACS350 矢量控制 (0.37-7.5kw)
ACS150 标量控制 (0.37-4kw)

楼主:
有中文面板的有哪些系列?
听说是仅500的

网友C:
对,只有ACS-CP-D控制面板带中文菜单(用于ACS350、ACS510、ACS550)。

网友D:
ABB的东西多数都是西文面板,但是都有中文说明书呀,对照着用就可以了。

网友E:
很容易上手。

网友F:
接触过ACS800,也是刚接触,不甚了解

网友G:
建议看相应的说明书,很好上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