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PLC控制多台变频器

楼主(2006-08-31):
正在设计一套传送带控制系统,用一个PLC控制11个变频器,有1.1KW的也有2.2KW的,不知是利用I/O模块和模拟量模块直接连线控制的好,还是通过PROFIBUS通讯来控制的好,请高手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的11台变频器每一台用在什么地方,实现怎样的工艺
不同工艺的控制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B:
通讯来做更好些
首先可以降低成本,减少故障发生机率,节省模拟量模块和一堆线
再次控制的距离可以增大许多,模拟量模块的有效距离300米左右,而通讯最少都可以做到1公里

楼主:
谢谢!都用在控制带动传送带运转的电机上,要求根据带上容器的疏密情况来调速。我主要也是考虑模块和布线会不太多的问题,希望能进一步解释下。谢谢!

网友C:
用通讯控制比较好,模拟量成本太高。通讯控制不一定采用PROFIBUS,大部分小型PLC不支持PROFIBUS,采用一般RS485通讯即可,协议可以使用MODBUS或变频器自带的协议。采用通讯控制注意以下问题:
1、一定要使用带RS485通讯口的变频器,PLC上也要带RS485口;
2、通讯速率尽可能高一些;
3、要有通讯失败的侦测。

楼主:
非常感谢!希望有高手再给点建议。因为我在软件方面原本是设计成非通讯方式的,假如要该成通讯方式的,还需要点动力!:)谢谢!

网友A:
1、如果是有级调速,比如只用到几个速度,直接使用I/O点控制速度即可
2、如果是属于无级平滑调速,需要使用模拟量输出或者通讯方式,其中模拟量模块很贵
3、如使用PROFIBUS通讯方式,一般变频器需追加PROFIBUS卡,每个变频用1块的话,也很贵
4、如使用485通讯方式,且PLC和变频器均带此口的话,比较便宜。

楼主:
谢谢!是无级平滑调速,传送带速度是根据现场情况随时变化的,所用到的PLC和变频器都带有485通讯口。想请问:这种控制方式虽比较便宜,会不会有什么大缺点?跟利用模拟量模块比较主要有那些优势或区别?谢谢!

网友D:
可以节约你的i/o点数,如你驱动变频器或读出变频器的故障类型
及变频器的状态,直观的反映到人机界面或HMI,大大的降低了系统的接线和故障率,降低成本,最好能使用成熟的通讯协议,如PRIFIBUS-DP或MODBUS等

网友D:
如需要帮助,e-mail:ll9445

网友D:
如需要帮助,e-mail:ll9445@163.com

楼主:
我这系统主要是根据现场传感器进行自我调节,人机界面不重要,打算用个简单的PO板实现就行。问题是:通讯方式我没用过,不知其控制起来方便不,可靠不?程序方面容易实现吗?谢谢!

网友A:
PLC和变频器各是什么型号?

楼主:
PLC:西门子S7 300,变频器:西门子MM440。不过还没最终确定。谢谢

网友A:
如果用PROFIBUS-DP应该说是最成熟的,但价格确实很贵,变频器的PROFIBUS-DP网卡得壹千多,11台。。。。。。!

网友E:
还是用485的好

网友F:
距离有多远,允许用什么?

网友C:
1、最好不要用S7-300,大部分型号都不集成RS485口,需要额外的通讯模块。如果只是控制11台变频器,最好选用S7-200.采用USS协议。有现成的协议库,不用自己编通讯程序。
2、与模拟量相比,通讯控制的精度更高,控制更灵活。

网友G(2025-08-29):
谢谢你的赞,我很高兴能够为你的文章或帖子提供有价值的评论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