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在超量程时能否正常使用

楼主(2006-08-31):
压力变送器应用在汽车行业,测的是蒸汽,量程是100KPa;如压力达到1MPa时,它还能否正常工作?
压力达到1MPa时,它也不损坏,应该用什么样的压力变送器?
哪位能告诉我?谢谢!

楼主:
哪位工程师大哥能告诉我!在这儿万分感谢!

网友A:
请来电咨询 0411-82520130 王工将为您解答

楼主:
王工:
    您好!大厦电话在检修!麻烦您在线先给我大概说一下好吗?
  非常感谢!!!

网友B:
“压力变送器应用在汽车行业,测的是蒸汽,量程是100KPa;如压力达到1MPa时,它还能否正常工作?”
压力变送器这时候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输出是最大值。
压力达到1Mpa时,压力变送器应该是不会损坏的。一般压力变送器都有允许过大压的范围,量程为0~100kap的压力变送器,允许过大压的指标应该可以达到1Mpa。

网友C:
选电容的就可以,100Kpa以后输出最大21MA过压到1Mpa不会坏

楼主:
选扩散硅原理的行吗?

楼主:
哪位大哥能告诉我?
再这儿也 感谢
没事玩玩:                  和
  稳定:

网友D:
扩散硅压力变送器不同量程会选用不同等级的膜片,不同厂家的膜片规格应该有所不同,象我的压力变送器量程100Kpa我会选用70~350Kpa的膜片,一般可承受2倍压力也就最多700Kpa,如果达到1MPa的压力势必会损坏传感器。

网友D:
当然,可以放大一个档次选传感器,这样子的话,只是在100Kpa内误差可能会稍大一点,但可以承受1Mpa的压力。

如有问题可以咨询我,QQ:5823875.

网友B:
我查资料, FOXBORO的IGP20压力变送器,对所有量程,允许过大压可以达到10Mpa以上;FUJI的FKGT02(测量范围0~5...500kpa)压力变送器允许过大压指标为1.5Mpa;3051CG、3051TG允许过大压的指标在5.2Mpa以上;EJA430A-EAS压力变送器允许过大压为4.5Mpa。。。。
所以,能够满足你要求的压力变送器还是很多的。

网友E:
上面的解释不太准备,压力变送器是有个最大量程的,
而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厂家在仪表出厂的时候给我们设置的使用量程,如仪表的最大量程是10Mpa , 而我们在使用时却设置了0-1MPA.
所以说如果你选用变送器的最大量程在1MPA以上,你完全可以把量程修改一下就好,但是在最大量程之后还有一个过压最大值,在这期间,变送器的膜盒也不会损坏,但是已经不能正常使用,超过最大值,就会把膜盒挤压变形了,
QQ:33714483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