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时钟读写程序

楼主(2006-08-31):
今有一客要求做一段能够从屏上修改PLC内部时钟,偶还从未做过西门子时钟读写程序,求助各位大大。邮箱:wwlhx520@QQ.com,QQ:64843004。

网友A:
俺这两天也在研究这个问题,那个手册说的不清楚,俺都好想知道.特别那个T,T+1,T+2.......,该怎么表示啊???/还请高手来指点下

网友A:
楼主:俺QQ:369237468,希望有空多多交流

网友B:
用set_rtc修改设置系统时钟
用read_rtc读取系统时钟
在线帮助说明的很详细

网友A:
是啊,俺也知道那个始终写入和读出指令,问题是,那个参数T该怎么设置啊,还有哪个格式怎么才对,俺弄了两天没弄出来

网友B:
读取实时时钟(TODR)指令从硬件时钟读取当前时间和日期,并将其载入以地址T起始的8个字节的时间缓冲区。设置实时时钟(TODW)指令将当前时间和日期写入用T指定的在8个字节的时间缓冲区开始的硬件时钟。
8个字节时间缓冲区格式(T)
T字节 说明 字节数据
0 年 (0-99) 当前年份 (BCD值)
1 月 (1-12) 当前月份 (BCD值)
2 日期 (1-31) 当前日期 (BCD值)
3 小时 (0-23) 当前小时 (BCD值)
4 分钟 (0-59) 当前分钟 (BCD值)
5 秒 (0-59) 当前秒 (BCD值)
6 00 保留字节 始终设置为00
7 星期几 (1-7) 当前是星期几,1=星期日 (BCD值)
T是一个以字节为单位的起始地址,比如定义T为VB0,那么:
VB0 年 (0-99) 当前年份 (BCD值)
VB1 月 (1-12) 当前月份 (BCD值)
VB2 日期 (1-31) 当前日期 (BCD值)
VB3 小时 (0-23) 当前小时 (BCD值)
VB4 分钟 (0-59) 当前分钟 (BCD值)
VB5 秒 (0-59) 当前秒 (BCD值)
VB6 00 保留字节 始终设置为00
VB7 星期几 (1-7) 当前是星期几,1=星期日 (BCD值)
当然,你指定T为VB0后,VB0~VB7就不能用在其他地方了。

网友C:
非常同意老工控的意见.
哈哈.你说的跟书上的一样.
所以楼主还是好好的看看书啊.当然及时的和大家交流.哈

网友D:
TO:老工控
说的是BCD值,BCD值是010101010格式的吧,可是书上的例子举例为16#97什么的????????

网友D: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设置时钟
LD SM0.0
AN M18.0
TODW VB100
Network 2
// 设置时钟步骤
LD SM0.0
MOVB 16#06, VB100
MOVB 16#08, VB101
MOVB 16#38, VB102
MOVB 16#12, VB103
MOVB 16#58, VB104
MOVB 16#58, VB105
MOVB 16#0, VB106
MOVB 16#02, VB107
Network 3
// 读实时时钟
LD SM0.0
TODR VB200
Network 4
// BCD时钟值转换成整数值,
LD SM0.0
MOVB VB200, AC0
AENO
MOVW AC0, VW250
BCDI VW250
Network 5

网友B:
???????????????: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8-31 17:10:00
TO:老工控
说的是BCD值,BCD值是010101010格式的吧,可是书上的例子举例为16#97什么的????????
----------------------------------------------------------- BCD是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比如:
1、我们输入一整数15,在plc中显示是15,其二进制编码是00001111
但在BCD码中是不允许的,BCD码每4位仅允许小于9的数,即自低位起每四位最大只能到1001。
2、在比如我们输入BCD码的日期23日,我们只能输入16#23,或者35,此时编码为00100011,我们看到的是(2x2x2x2x2+2+1)35,而其BCD码为23
明白否?
---ps:楼上的“MOVB 16#38, VB102”应该是为日期赋值,应该小于等于31吧?

网友E:
老工控讲的非常好.谢谢拉,学习到了到了东西了!
谢谢!

网友F:
谢谢各为了,我也不懂,不过现在知道点了

楼主:
首先感谢上面几位的帮助,目前我是能够读取时钟,但时钟显示在触摸屏时屏上没有反应。还请各位大大帮助。

网友B:
1、确认时钟在PLC中是否正确显示、变化(监控数据表)
2、确认HMI和PLC通讯是否正常
3、确认画面数据显示作的是否正确
4、确认换面显示数据是否与PLC内数据对应

楼主:
我有的是VW250、VW251、VW253分别表示年月日,程序监控时程序里面显示是正确的,但与屏上相对应的地址就是显示不出时间。

网友D:
TO:520飞鱼:
只能用VW250 VW252 VW254

楼主:
但程序里面年月日不是占七个地址是连续的嘛!如VW252不就是代表日,那你这样写不是代表月了嘛!

楼主:
TO:若此笔名未被注册,:
兄弟还在线嘛!

网友D:
d 来了什么事

网友D:
你把  VW251改成VW252   VW253改成VW254试一下呢

网友B:
VB200送入VB251
VB201送入VB253
VB200送入VB255
然后再监控VW250、VW252、VW254试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二位兄弟,经过你们的指点做出来了。万分感谢!

网友D:
520飞鱼:
请问你是用的什么方法做出来的

网友G:
受益非浅!

楼主:
TO:若此笔名未被注册,:
   西门子的时钟读取SET-RTC和READ-RTC不能同时得电,否则在屏上显示不出时间。

楼主:
具体程序如下:
// 网络注释
LD     SM0.0
TODR   VB200
Network 2
LDN    M10.0
A      SM0.0
LPS
MOVB   VB200, AC1
AENO
MOVW   AC1, VW250
BCDI   VW250
LRD
MOVB   VB201, AC1
AENO
MOVW   AC1, VW252
BCDI   VW252
LRD
MOVB   VB202, AC2
AENO
MOVW   AC2, VW254
BCDI   VW254
LRD
MOVB   VB203, AC1
AENO
MOVW   AC1, VW256
BCDI   VW256
LRD
MOVB   VB204, AC2
AENO
MOVW   AC2, VW258
BCDI   VW258
LRD
MOVB   VB205, AC3
AENO
MOVW   AC3, VW260
BCDI   VW260
LRD
MOVB   VB207, AC3
AENO
MOVW   AC3, VW264
BCDI   VW264
LPP
MOVW   VW264, VW268
-I     +1, VW268

网友H:
设置时间怎么设置,我怎么都修改不了?

楼主:
只有224及以上的CPU才能带时钟功能.

网友I:
不错 谢谢几位 收益非浅!!

网友H:
222也有时钟功能,但是red-rtcx和set-rtcx不能用.

楼主:
CPU221、CPU222都没有内置时钟功能,是要选择时钟卡件的。只有CPU224及以上的才有内置时钟功能。

网友J(2010-03-08):
很好   谢谢了各位  多多交流

网友K(2011-05-18):
很好 ,谢谢了各位 ,受益匪浅。

网友L(2011-06-26):
8楼的yyght 师傅,感谢你的程序,救了我一命

网友M:
怎么设置呢?我在触摸屏上无法设置时间

网友N(2012-07-25):
对:老工控关于读取实时时钟(TODR)指令从硬件时钟读取当前时间和日期,并将其载入以地址T起始的8个字节的时间缓冲区。设置实时时钟(TODW)指令将当前时间和日期写入用T指定的在8个字节的时间缓冲区开始的硬件时钟。8个字节时间缓冲区格式(T)T字节 说明 字节数据0 年 (0-99) 当前年份 (BCD值)1 月 (1-12) 当前月份 (BCD值)2 日期 (1-31) 当前日期 (BCD值)3 小时 (0-23) 当前小时 (BCD值)4 分钟 (0-59) 当前分钟 (BCD值)5 秒 (0-59) 当前秒 (BCD值)6 00 保留字节 始终设置为007 星期几 (1-7) 当前是星期几,1=星期日 (BCD值)T是一个以字节为单位的起始地址,比如定义T为VB0,那么:VB0 年 (0-99) 当前年份 (BCD值)VB1 月 (1-12) 当前月份 (BCD值)VB2 日期 (1-31) 当前日期 (BCD值)VB3 小时 (0-23) 当前小时 (BCD值)VB4 分钟 (0-59) 当前分钟 (BCD值)VB5 秒 (0-59) 当前秒 (BCD值)VB6 00 保留字节 始终设置为00VB7 星期几 (1-7) 当前是星期几,1=星期日 (BCD值)当然,你指定T为VB0后,VB0~VB7就不能用在其他地方了。内容的回复:

请问如何设置,将T定义为VB0或者VB120

网友O(2013-03-03):
写呢?写时钟怎么弄的?

网友P(2013-08-29):
不会吧没这么明白了,你还用问啊。直接用时钟指令写就是了,但是记住了用脉冲触发形式啊。不会的话那你就打当地的销售上客服吧。

网友Q(2015-02-25):
初学者1邮箱地址:yhj1415@163.com,谢谢发送!

网友R(2015-03-30):
回复该叫什么乣,IDit度

网友S(2015-04-29):
按照上面的方法,我的触摸屏可以显示时间了,但是无法设置时间,是我哪里弄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