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 参数改不了

楼主(2006-08-31):
台安  N2-202-M 上电有显示,参数都不能改,F123也改不了,一改就Err1,所以参数都是00.00

楼主:
呵呵,自己先顶一下,等待中

网友A:
参数锁打开了吗?

网友B:
先把Fn 04的参数改为0000后,其他的所有的参数才可以更改

楼主:
换了PC929,搞好了,谢了

网友C:
谁用变频器都好,如有故障出现过都尽快和厂家换一台,这种情况太多都是软件有问题了。特别是国产的,他们的软件都是偷别人的,有时偷不好,成批都出问题的。

网友D(2009-01-07):
请问:台安V2系列变频器参数P-109(直流刹车准位),其含义是什么?减速停车时,怎样设定?

网友E:
如有故障出现过都尽快和厂家换一台,这种情况太多都是软件有问题了

网友F:
查看变频器操作手册,或者跟售后服务部服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