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之怪现象

楼主(2006-08-31):
各位工控老大请为在下分析原因,先谢过!我在使用FX2N-32MR时,出现以下现象:1)PLC的通讯为9600BIT,同一条通讯线,使用不同版本三菱编程软件,只有一种软件可以上下载。另一种软件则不能通讯,提示通讯错误。但在前一种软件使用前一直正常使用。此其一不解?2)PLC我多次练习使用从未加过密码,但我在接收朋友的程序通过后一种编程软件下载后,在读取时却要口令。以前我也多次使用同一程序上下载PLC练习,从没有需要口令的。3)三菱PLC通讯设置是否最大为19200,是否同使用的软件有关,还是PLC本身硬件问题?
以上问题恳请帮助解决。

网友:
首先,你是否一次性打开两个软件并同时上下栽,这样肯定后面哪个用不了,打二,密码应该是你自己加的,可能无意中加的,只有在软件里面设置PLC密码,程序的是不带的.是用两种软件要记的随时更改你的通信设置.

楼主:
我是用不同的两台电脑。密码我从来不使用,也没用过。通讯时我两种软件都更改过,全部是9600。不明白?

网友A:
电脑不一样,应该,先测试,看看,端口有问题不???
软件版本不一样,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电脑端口不会有问题,因我两台都使用,不过是用LG的软件。

网友:
你好!
如果你在读取程序的时候需要密码,应该是朋友给你的这个程序有密码,但是你用电脑打开这个程序的时候并不需要密码,当你把程序传到PLC,再读取的时候就需要密码了!!!

网友B:
不明白你的密码是指什么密码,是指用软件打不开工程呢?还是在向PLC读写时需要密码,前者的话是工程加密了,谁给的程序找谁要,后者是自己前几次再向PLC写入程序给PLC加密了,

楼主:
是后者,第一次向PLC写入程序,能正常写入,再从PLC内读程序时要求口令。读PLC内程序是在写入后推出软件,重新打开软件读PLC内程序时要求口令。不可能是我写入时加的口令,如果无意中加入口令,口令至多是两个数字,不可能是19971205。请解释?

网友C:
很显然是你朋友给你程序时已经加密码的!这种密码在电脑里是可以打开程序的!也可以下载到PLC,只不过在上载时就要求输入密码。如果两种软件有一种不能通信!我估计可能是你这两种软件默认的端口不一至!

网友D:
应该是朋友给你的这个程序有密码

楼主:
我也是这样认为,但不明白一般PLC口令都是在PLC内,电脑内的程序不应该存在密码的。所以不明白,请高手解释原因。
同时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C:
PLC的密码是叠加在程序里的!在电脑用软件打开是不要密码的!密码只是在上载时就需要验证!

网友E:
象这种MA怎么加啊

楼主:
象楼上所说,怎么加?而且下载程序时又要在PLC内起作用,在下菜鸟愿听详解。特别在PLC编程下。

网友C:
很简单啊!你按我说去作就可以了!首先你把程序编好!然后下载 到PLC内!紧接着就给PLC加密!然后把刚才在电脑的该程序彻底删除,再然后就是把PLC内的程序上载(此时要求密码验证,请输入刚才的密码),再然后就是把刚才上载上来的程序保存在电脑里,此程序你可以用U盘拷贝给任何人,他们在电脑里是可以打开这程序的,一旦下载到PLC再上载时就要求密码验证!不知明白不?我从未这么哆嗦说过话的!这样简单的问题希望以后少问!因为回答起来很累!

网友F:
这个程序有密码

网友G:
没错这个程序有密码

楼主:
非常感谢!彻底明白.不过我还想请教plc的通讯设置是否最大为19200?在我的软件内连接PLC后进行设置最大只有19200。能否设置再大点?

网友H:
没什么可怪的,OMRON的程序的密码也是用系统命令设在程序里的,传给PLC是不用密码的.而你下载到电脑上时,就会提示你要输入密码,对了以后才能上载.~想,三菱的是这样也没什么,
还是谢谢了, 我以前没用过三菱的,不知道有这回事,又增加了点知识.呵呵

楼主:
说的不错,但是我现在有一触摸屏,而它最小的通讯率是38400,正好高出三菱PLC设置2倍,我还是不知道如何使他们的通讯率一致?因此请鼎凡电工或各位高手给以指教,谢谢!

网友C:
这我人最讨厌说话哆嗦!看到你的问题我又只能哆嗦一回了!看你的问题就知道你刚入这行!谁跟谁通讯你都没搞清楚!听好了:你在三菱编程软件里看到的那几个通讯速率是三菱软件跟PLC的通讯速率,也就是你下载或上载程序时三菱软件与PLC的通讯速率,触摸屏和PLC的通讯速率是在触摸屏的编程软件里设置的!跟三菱编程软件没有关系,在触摸屏的编程软件里有两个通讯口是要设置的!一个是触摸屏与PLC的通讯口,一般是选择RS485D的通讯模式,速率范围是9600---115200,19200也在这范围内啊!另一个通讯口是触摸屏与触摸屏之间通讯用的,一般选择串行通讯,速率范围是38400-115200,19200这时就不在这范围内了!我估计你可能是把触摸屏与触摸屏的通讯口当成了触摸屏与PLC的通讯口了!我感觉我好象是在说绕口令一样!现在明白了吗?

楼主:
TO:鼎凡电工 你好,非常感谢!一点不啰嗦说的非常明白,我也看懂了.请参考以下图面

网友I:
应该是程序本身有问题

网友C:
你把图发上来这不就清楚了吗?
这两个地方的传输速率是这样的:
三菱软件里速率是表示三菱软件与PLC 的通讯速率。
触摸屏软件里的速率是表示触摸屏软件与触摸屏的通讯速度。
这两者都和触摸屏与PLC的通讯速率毫无关系!明白了吗?

网友C:
触摸屏与PLC的通讯速率在这里设置的!你上面的图都是软件对硬件的通讯速率,触摸屏与PLC是属于硬件与硬件的通讯!

网友C:
不好意思!图没发上来!你自己到软件里去找!

楼主:
谢谢!
    非常明白,跟你学习了不少知识.相信看过的也学习很多。

网友C:
你明白了就好!算是把你的问题解决了!我在国外的任务也完成了!明天终于可以出发赶回中国了!

楼主:
不知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删除?请给回复!
  !已经解决感谢AK47S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