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30V/60HZ的电机有国产的吗?

楼主(2006-08-31):
谁知道三相230V/60HZ的电机有没有国产的?哪个品牌比较好?

网友A:
你只要有量,电机厂就可做。我公司就用过440V60Hz的,是国产的。

网友B:
4千瓦以下的电机在380伏时是星形接法
               在220伏时是三角形接法
V/f=220/50=4.4
V/f=230/60=3.8333
220/50HZ用在230/60HZ最大转矩会有所下降 不知是否正确? 请指教!

网友C(2006-10-01):
我见过的4KW以下的电机改变接线方式星接,角接就可以,220伏/380伏就可以通用了

网友D:
好像很少,我知道你是不想再上面加个变压器---三相380V变三相230V,体积又大,价格又贵;现在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了,我公司推出了一款三禾SANKA 电子伺服变压器,其特点是体积小(7500VA以下只有三包烟大小),抗干扰能力强,不易发热,由于采用了电子式设计,价格也比老式线圈变压器要便宜很多,已经在新松机器人,新三思,上海麦凯荣等大型企业上成功使用,并且反映良好!
李生  13590106171  0755-86241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