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kingbord 电子秤的接线图

楼主(2006-08-31):
我厂有一两传感器的电子秤,是kingbord 请问有谁知道他的工作原理?

网友A:
你是需要传感器的外部接线图还是内部原理图.
一般传感器本身就贴有,如果没有的话,根据颜色判断.
大部分外部接线图如下:
红:电源+
黑:电源-
绿:信号+
白: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