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GUS的安全环境

楼主(2006-08-31):
设置GUS帐户的安全环境。
  以管理员登陆,进入控制面板,user and password,把GUS帐户加入到Administrator组内。
(方法:选GUS—属性—GROUP Membership,选other 在其中加添administrator)
  把A:\Poledit目录整个拷贝到PC机的硬盘内
  把Poledit目录下的*.ADM(共3个文件)拷贝到C:\WINNT\INF目录下(注意:此目录是系统目录)
  以GUS帐户登陆GUS
  双击Poledit目录下的Poledit.EXE文件,打开一幅画面,从菜单上选择FILE,然后选择OPEN REGISTRY,然后双击LOCAL USER,得到如下画面:
Local User
    Control Panel
       Display
         Restriction Display
   Desktop
        Wallpaper
        Color Scheme
   Shell
      Restrictions
         Remove Run Command from Start Menu
         Remove Folders from settings on Start Menu
         Remove Taskbar from settings on Start Menu
         Remove Find Command from Start Menu
         Hide drivers in My Computer
         No Entire Network in Network Neighborhood
         No Workgroup Contents in Network Neighborhood
         Hide all items on Desktop
         Disable Shut Down Command
         Don’t save setting at exit
   System
      Restriction
         Disable registry Editing Tools
         Run only allowed Windows Applications
   Windows NT Shell
        Custom User Interface
           Custom Shell
        Custom folders
            Custom programs folder
            Custom desktop icons
            Hide Start Menu Subfolder
            Custom Startup folders
            Custom Network Neighborhood
            Custom Start Menu
        Restrictions
            Only use approved shell extensions
            Remove file menu from explorer
            Remove common program groups from start menu
            Disable context menus from taskbar
            Disable explorer’s default context menu

网友A(2008-06-23):
"把A:\Poledit目录 "

这个是那张光盘里面的呢?谢谢!

网友B:
这个是比较老的系统吧?

网友C:
TPS系统完全可以安装在XP下,安全设置可以使用注册表自行修改方便好用!

网友D(2008-08-09):
TPS系统完全可以安装在XP下,

网友A:
是啊,自己做个Reg文件修改更方便实用啊!

网友E(2008-09-12):
这个只能用在NT环境,2000系统不能用这个吧!

网友F(2008-10-17):
啊 ,自己做的,在以后的维护中就可以得心应手了

网友G:
虽然用过,但没设置过。

网友H(2009-02-10):
怎么样设置GUS只能运行Native Window和Display Builder而其他任何窗口都不能打开呢?哪位能给出提示,我的QQ:313138753,邮箱:leshanlzj@163.com

网友I:
每一个版本的GUS安全性设置多少有些区别,现在的400的版本要简单很多。。。。。但是,也许还是以前的更灵活一些,尽管复杂和危险

网友E(2009-03-20):
有Honeywell方面的问题 可以联系qq:191945682     email:xinpeng1203@163.com

网友D(2009-08-29):
小弟现在正在做一个PKS的项目,渴望能分享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