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线材精密收卷机

楼主(2006-08-31):
刚刚从事设计行业,现在在做一个线材精密收卷机,系统组成为放线盘,拉丝机,排线器和收丝电机,请问各位前辈
1由于拉丝电机速度恒定,那么收丝电机相应速度也恒定,要保持一定张力,是否收丝电机要比拉丝快一点?2 恒线速度怎么实现?由于拉丝速度不快,采用编码器是否速度偏移幅度大? 3 由于是精密绕丝,要求丝材紧并在收丝盘上,排线准备用步进电机,如何实现收丝转动一圈排线电机走一个丝直径的距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由于拉丝电机速度恒定,那么收丝电机相应速度是减速运动吧,有一定的张力,收丝的电机由于丝圈越来越厚,半径也在增大,所以要减速的吧

如何实现收丝转动一圈排线电机走一个丝直径的距离,排线步进电机的速度当然要和你丝的直径有线形关系

说的我也不明白我说什么了,不知道你能看懂不。。。。。

最好你能说详细点,你说的那些名词我还不太懂  都是想象张力控制时的东西来说的  能不能说明白点他们是做什么的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说的精密到什么程度,还有线材直径是多大或者在什么范围?拉丝出来就直接收卷了吗,中间还有无牵引装置?关于速度和张力的控制,请再详细的说明你的设备生产工艺再说.关于排线,我想提醒的是,如果线径很小,精度要求又高的话,建议采用伺服,当然高档的步进也能实现.

网友C:
用一个电机加丝杠,相当简单。

网友D:
1由于拉丝电机速度恒定,那么收丝电机相应速度也恒定,要保持一定张力,是否收丝电机要比拉丝快一点?
如果你的收丝电机不是指装在卷轴上的电机,是这样的。

2 恒线速度怎么实现?由于拉丝速度不快,采用编码器是否速度偏移幅度大?
这取决于你的速度有多大,编码器分辨率有多高

3 由于是精密绕丝,要求丝材紧并在收丝盘上,排线准备用步进电机,如何实现收丝转动一圈排线电机走一个丝直径的距离?
让步进与收卷电机同步动作,选择适当的同步比。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的回复
具体是这样的,10mm弹性很强的丝材,经过无电机转动的放丝部分,进入滚模,由粗丝拉到细丝,再经过拉丝电机,然后经过排线电机,最后由收丝电机接受。
因为弹性大,所以是否需要考虑张力?恒线速度具体怎么实现?
谢谢!

网友B:
我不清楚你说的材料是什么,强度如何,我只说我的意见:
1,张力控制 从拉丝出来最好有个储线装置,然后再到收丝,如果速度不快,储线装置上加磁粉制动器或气体阻尼器就可以实现可调张力控制;
2,速度控制 线速度主设定控制拉丝速度,储线器上的动导轮带动电位器或线性传感器作为收丝速度设定,排线跟随收丝速度.也就是说线速度主要取决于拉丝,收丝相对独立,排线速度取决于收丝.
我就是线材行业的,这方面见的不少,有什么不清楚可以继续讨论.

网友D:
因为弹性大,所以是否需要考虑张力?
如果弹性大,就必须考虑张力的问题。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注意如下几点:
1、计算拉丝机拉出的丝的长度,以确定收丝卷的直径。用来计算线速度,来调整收丝机电机速度。
2、用设定张力控制收丝机电机变频器的电流环限幅,一定选择带变限幅功能的变频器。
3、拉丝机可以考虑用增速机或是高分辨的编码器。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我要拉的是钛丝材,考虑以上各位所述,加上本身机械设计,目前为了考虑张力,可以暂时不用恒线速度,收丝部分用带张力控制和转矩控制的模块的变频器来拉紧丝才,在收丝电机轴上装编码器来采样卷径,给收丝变频器信号,目前难点是密绕的设计,主要是两端的塌陷问题,机械设计考虑是否要在收丝盘上开环行槽,但又怕划伤丝材,我们准备自己做下实验,不晓得各位以前从事设计工作是否路也走的很辛苦?
我会及时将设计动态发出来,供各位批评参考.

网友F:
你可以采用梯行排线,就不会出现两端塌陷的问题,10MM的丝控制上很简单.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说的梯形排线我也没见过啊,其实整个设计的关键就是排线拉,知道怎么排,那步进也很好控制,后面的收丝经过上面各位的讨论也可以解决。
就是丝走到最后一圈,是要贴着导轮的面走上去吗,还是走完最后一圈直接回来,走到丝之间的缝隙里去啊?

网友F:
梯行排线就是每排完一层就减小排线宽度,两边分别减小,不知你排线精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G(2006-10-11):
10mm的排线不能叫精密,0.1mm以下的线径叫精密。同意刘老师对你第3个问题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