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与工控机通过485通讯

楼主(2006-08-31):
我用一台达PLC与上位机485通讯
我打算让触点X1的上升沿时让PLC向上位机发送一些数据,怎么只有上电后第一次好使
,以后X1上升沿触发时都不好使?请各位给予指教,谢谢
代码
LD M1000
OUT Y0
OUT M1161
MOV H789 D1120
SET M1126
SET M1130
LDP X1
MOV H41 D100
MOV H42 D101
MOV H43 D102
SET M1122
RS D100 K3 D20 K2[/u]
END

网友A:
TO:王瑞
你把RS指令的最后一个操作数写为K0,既可以实现您的功能要求
即RS D100 K3 D20  K0

网友A:
另外建议RS指令的条件接点不要使用PULSE型接点!

网友B(2006-11-28):
我觉得在进行发送之后之后是不是要对X1的上升沿进行复位.才能在下一次触发有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