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量直径8公分左右的煤块,有什么物位变送器

楼主(2006-08-31):
曾经尝试有导波雷达,不过导管或者钢丝绳容易磨损.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不知道是哪家不负责得公司让你尝试用导波雷达得 告诉我!

另外:量程如何  温度如何 仓得形状如何?

楼主:
高度20米,常温,立方体.

楼主:
20米,常温,立方体.

网友A:
一般来说可以用超声波得;因为从行业技术讨论结果来看是超声波得最合适;
实际上我也有很多雷达得成功应用实例!之所以我要用雷达做尝试是因为我总感觉雷达理论上说应该优势于超声波

导波肯定不行,稍微有常识得人都知道缆会被磨损

所以我推荐你使用超声波得,或者雷达料位计量 比方我卖得东西 呵呵:

VEGA PS62
或者 VEGAPS65

这样得测量 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B:
用超声波的或者核仪表这一类非接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