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view操作反映太慢

楼主(2006-08-31):
3套Controllogix5000系统,10套操作站,采用工业以太网通讯方式。已经稳定运行2年。
现在通讯速度明显很慢,在操作站上设定数值,很长时间才能下到PLC中。
请教:应该如何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版本重新刷新,程序重新下载,把CPU里的碎片都整理一下,我想会快的,要是还不行的话,就增加CPU里的内存。

网友B:
怎样整理CPU里面的碎片呢?

网友C:
先upload备份,再clear processor memory,然后在download

网友C:
晕死,图片发不上来

网友A:
先备份,在刷版本,用FLASH程序,然后在下载你备份的程序,下次程序再线后,离线时,不要直接关闭程序,先离线,在保存,后离线。记住,每次更改都要作好备份。(FLASH程序后,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再用这个程序时,要做好安全措施0

网友D:
我觉得和PLC硬件可能没什么关系,没有必要用FLASH刷新CPU版本吧!!rsview这个东西有时候有很多难解释的毛病,重起电脑说不定就行了。

网友E:
是的,应首先检查计算机,CPU和内存是否被其它程序开销,RSVIEWS软件是否有大量画面在后台。

网友F:
应该是RSview的问题,看一看通讯部分的设定,还有VBA编程是否存在隐患。如需要,敬请联系460700601@163.com

网友G(2006-11-01):
是PC的硬碟的问题
空間不夠請先將無用的紀錄檔刪除
ACTLOG\*.DBF 與 ALMLOG\*.DBF
最少有1GB了
再將run RSview的 PC執行SCAN DISK及硬碟重組
與PLC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