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
求助:(CNC机床)FANUC系统211T,报警

楼主(2006-08-31):
请问:这有一台台湾泷泽EX108CNC机床(系统FANUC211T),故障现象:970报警,疑为板卡不良。请问这是什么故障,该如何解决?谢谢!邮箱:chaojinlei@sina.com

网友A:
970报警(PMC控制模块内NMI报警)
在PMC控制模块内、发生了RAM奇偶错误或者NMI(非屏蔽中断)报警。
原因和处理
原因有以下几点:
·PMC控制模块不良。
·PMC用户程序不良(FROM & SRAM模块不良)。

楼主:
jjq:感谢您的回复。若还有其他问题还要请教您啊。再次感谢!

楼主:
jjq:
您好!请问您知道FANUCA06B-6087-H126报警:0130,是什么故障?如何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A:
那是伺服电源有问题
显示器上有报警吗
电源上显示什么数字
具体问题可发邮件jiang_roger@cat.com

楼主:
jjq:您好!电源部分模块、驱动电路、三相检测电路都正常,电源显示:- -,请问还有哪些部分可检测?有什么方法可使电源加上使能,使之正常工作?

网友A:
应该是MCC处于断开状态(三相电源断开)
检查一下外部控制信号

楼主:
jjq: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您的邮件已收到了。请问FANUC驱动,报警为8,是什么故障?如何解决?您知道其他的报警分别是什么故障吗?谢谢啊

网友A:
你是指放大器上的LED显示吗?
8应该是表示驱动回路或电机瞬间过电流
应检查一下负载或机械

楼主:
jjq:谢谢您的回复。请问您姓江吗?以后还有问题我们再请教您。再次感谢啊

网友A:
我姓蒋
有问题只管说
能帮上忙的一定帮

楼主:
哦,不好意思,蒋工。那谢谢您,有问题我们要再请教您了。

网友A:
没问题
互相学习嘛
你们是什么公司
大概有多少加工中心
经常出问题吗

楼主(2006-10-30):
蒋工您好,我们是做维修的,擅长修西门子的,我是代维修工程师向你们请教的,无专业维修知识。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总之,是NC板里的一板存储板出问题了,可能是PMC或者是参数存储板!和其它机床对调一下就知了

楼主:
谢谢您菜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