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寻求检测传感器(精度0.01mm)

楼主(2006-08-31):
我现要检测一个金属(铝件)的表面距离,精度是0.01mm,检测范围100-150mm之间,非接触式的.哪位能帮我推荐一下

楼主:
忘了一句,输出是模拟量信号的或BCD的也行

网友A:
楼主,您好! 我们有台湾HONTKO的拉线式电阻尺,有模拟量信号0-10V或0-5V、4-20mA电流信号。详细参数请看: 型号︰ HPS 品牌︰ HONTKO 原产地︰ TAIWAN 产品名称 拉线式电阻尺 产品规格 行程:500 ~ 8,000 mm 输出信号模式: a). 电阻值5KΩ(标准品) b). 类比电流4-20mA c). 电压0-5V和0-10V 产品优点 1. 适用于无法使用光学尺或旋转式译码器之场合 2. 安装简便,易于维护 3. 可节省机构成本约30% 主要市场 木工机、射出及押出机、水闸门开度、长度、液位、高度等自动控机械 认可标准 CE, EMC
东莞市铭圣电机有限公司 0769-88429641 85987399 85965129 刘智香 www.minsen.net

楼主:
我要的是非接触式,KEYENCE的激光测距太贵,2-4万.

网友B:
把你具体的安装方式,工件的找零点方式,对齐方法等说清楚,才有可能选择合适的

楼主:
工件是铝合金的.

楼主:
垂直向下,工件是个圆盘,自动转动,检测工件高底误差范围,模拟量输出,PLC读取判断是否超过一定数值,工件经常更改,所以用非接触式,检测元件体积小最好,自已可做夹具,检测距离80-100mm也行,主要是工件放上方便,不干涉就行.

网友B:
估计你用这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