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要用什么继电器才合适!!

楼主(2006-08-31):
大家好!我用laview做了一个控制100多个开关的程序,如今想在实际试下.
但我不是学电子的,不知该选哪种继电器才合适.
要求继电器:输入电压DC 5V, 25--30mA
           输出电压DC 12V, 0.42A, 5W

就差最后一步了,请大家帮忙.先谢了!!!

网友A(2006-11-14):
发光二极管

网友B:
芬兰产DELCON固态继电器,型号SLO5CR
联系方式025-86893594  鲁生
qq27576804
网页:www.rebeck-delcon.cn

网友C:
控制点比较多,我认为还是用plc比较好,系统比较稳定,用继电器的话系统可能不是很稳定,

网友D:
若仅仅是实验用发光管就行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