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 PID 功能

楼主(2006-08-31):
怎么使用ABB的ACS510的PID功能,应用宏为PFC。

网友A:
请直接拨打ABB热线010-58217766。应该能直接回答您的问题

网友A:
PFC功能默认使用PID功能

网友B:
不管选PID还是PFC宏,首先应该修改参数1002、1102(=7、1106(=19),再修改40组里面的参数,如果前面几个参数没设好,其它的你再怎么改都不能用。

网友C(2009-09-27):
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