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的数据库管理器打不开!!

楼主(2006-08-31):
新安装的IFIX3.5,可是数据库管理器打不开!
症状为:双击数据库管理器打开时,出现一个对话框,有三个选项:打开上次显示的节点(灰色,无法取消);显示可用节点列表;打开本地节点,无论选择哪个点击确定都提示节点格式不正确。

请各位大虾帮忙看看。

偶不是VIP用户,不能发图片,不知说明白没有

网友A:
系统配置中重新指定一个看看

楼主:
昨天不好使,今天又好了。但“上次显示的节点”的灰色状态自动变为了可选状态了。奇怪啊。。。

不过楼上所指的重新设定好像不能实现,因为IFIX本来的就是一个empty.pdb,如果不能打开数据库就不能建立新的,也无法重新设定其它的数据库阿。

不知说的对不对......

楼主:
现在又有新问题了!我的另一台机器上的IFIX数据库管理器也无法打开,这回是无论双击还是右键——打开,都没有任何反应。

求各位大虾帮忙啊。。。

苦闷中。。。

网友B:
哎 俺的也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没办法  解决不了

网友C:
你把防火墙关掉

网友A:
是不是联网了,链接的网络的数据库阿
是的话保持网络通了,接上加密狗了就可以

楼主:
不是链接网络的数据库。。。

防火墙关闭也试过了。。。

可就是打不开阿,害死我了!!!

愁眉不展中。。。

网友D:
驱动配置了吗?

网友E:
请装上iFix3.5的SP1!

网友F(2006-10-08):
是不是与你机器里装的别的软件冲突?

网友G:
有可能你的机子已经装上加密狗,而你的加密狗本身不带数据库,在你做开发的时候你有可能是没有装上加密狗的,也就是用的试用环境。

网友H:
装SP1补丁,还有一个数据库管理器的补丁,GE网站上有

网友I(2007-05-17):
安装时候是不是没有启用 SCADA 支持?
配置中选中 SCADA支持,
然后 默认是使用 DATABASE.pdb 作为数据库的,
拷贝 empty.pdb 重命名为 database.pdb,
保存後重启 ifix 就可以了.

网友J(2008-06-15):
14楼的方法值得1试

网友K:
有问题才会有提高的

网友L(2011-12-21):
13楼方法正确。。。多谢

网友M(2012-09-04):
引用 网友N:
SCADA 支持?配置中选中 SCADA支持, 然后 默认是使用 DATABASE.pdb 作为数据库的,拷贝 empty.pdb 重命名为 database.pdb,保存後重启 ifix 就可以了.

我安装的时候没有启用SCADA支持,按您的方法试了,确定键变成灰色,保存不了怎么办啊?

网友O:
节点名不一样吧……在SCU里面重新设置下。再新建个数据库

网友P(2012-11-08):
引用 网友Q:
回复内容:对:网友N SCADA 支持?配置中选中 SCADA支持, 然后 默认是使用 DATABASE.pdb 作为数据库的,拷贝 empty.pdb 重命名为 database.pdb,保存後重启 ifix 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我安装的时候没有启用SCADA支持,按您的方法试了,确定键变成灰色,保存不了怎么办啊?

保存不了~~对所弹出的对话框选择是就好了~~或者你在PDB文件夹下建个DATABASE记事本,将扩展名改为PDB的~~试试

网友P:
保存不了~~对所弹出的对话框选择是就好了~~或者你在PDB文件夹下建个DATABASE记事本,将扩展名改为PDB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