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
一般费变频电机能否用在小型造纸传动中[讨论]

楼主(2006-08-31):
如题[一般非变频电机能否用在小型造纸传动中]
请大家来讨论讨论

楼主:
抛砖引玉:我曾经在宁波用过一次,车速120米/分,使用LG变频带普通电机,发现电机发热量大。
用时请注意:不要超过50HZ运行
不要长期低于10HZ运行

网友A:
没用过,一般不敢试,因为纸机在开机、换网、换毯时需要爬行车速,普通电机由于无专用的散热装置,容易损坏。

楼主:
如果只是爬行运行的话,运行时间不会太长,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B:
低频和高频都不好(低于15赫兹或者高于50赫兹),即使是国内生产的变频电机低频特性也不会很好,不过 小型纸机想必不会车速变化很大,应该没问题

楼主:
是的,小型纸机为了成本确有此用法,但不推荐,大型纸机就不敢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