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B PLC的FAULT灯经常闪烁报警?
笔名,若此

楼主(2006-08-31):
为什么AB logix1500的FAULT灯经常闪烁报警?引起plc报警的原因有哪些?我每次都是将运行开关拨到programme再拨到run才那去处fault的。

网友A:
用RSLOGIX500连上看看FAULT 的代码,你的情况看来是编程有问题.

网友B:
将控制器程序清除,短节电路板上焊点,重新下载

笔名,若此

网友:
我也认为是程序的问题,设备是从美国过来的旧货,毛病一堆。
眼镜兄,从新下载为何要短接焊点?要短接什么焊点?

网友C:
怎么个拨法,好象需要钥匙的,是不是啊?

笔名,若此

网友:
不要啊,直接拨的

网友D:
程序有问题一般在下载时就能发现。
Micrologix 1500,Micrologix 1200,Micrologix 100都用RS500,但有些指令的使用方法不同,需要注意。

笔名,若此

网友:
会不会是plc硬件的问题?

网友E(2008-03-12):
故障应该不奇怪,分可清除和不可清除的,可清楚的,转换钥匙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F(2010-05-18):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的是PLC的电池被人无意搞掉了,拆开焊接好上电就出现了。处理中

网友G(2022-07-18):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的是PLC的电池被人无意搞掉了,拆开焊接好上电就出现了。处理中

老哥,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