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锋值是什么慨念,应该怎么算呢?

楼主(2006-08-31):
各位师兄们,你们好,电压峰值是什么慨念,应该怎么算呢?

网友A:
平常我们所说的电压是整弦波的平均电压,整弦波最高点,便是峰值电压,U*1.73,也就是跟号3

网友B:
三相交流电是正弦或者余弦波形,两相之间电压=√2*380sin(ωt+φ),ω=2*π*f (f为频率),电压峰值即为√2*380。

网友B:
简单地的说,电压峰值=有效值*√2
有效值就是:单相220,三相380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C(2006-12-04):
应是根号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