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问题求助

楼主(2006-08-31):
请教各位老师:我用的ifix3.5怎么切换到另一个画面时,所有画面上的数据都不更新了,数据库里查看到的数据也不更新,但鼠标动作还执行,这是什么原因?急切求助!

网友A:
把ifx重装一遍看看

楼主:
谢谢提示!我重新启动电脑,启动ifix,不切换另外的画面没有问题,切换画面后就又出现该问题。

网友B:
重新运行工作台试试

网友A:
切换画面的脚本是不是有问题呀 建一个弹出画面试一下

楼主:
是画面问题,不用该画面就可以

网友C(2006-10-09):
把出问题的画面重新编辑

网友D(2008-05-20):
曾经碰到过一两个数据不更新,切换后再切回来才变化一次,重做后又变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