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能永远一个方向转动吗

楼主(2006-08-31):
请问各和电工朋友,三相电动机不管在那个场合任意接线,能一个方向转动吗(如正转),在不调线的前题下.需要用到什么元器件控制自己选择.

网友A:
不可能吧?加机械还差不多

网友B:
加一个相序自动调节器就行了.大约一百元.

楼主:
相序自动调节器是不是断相相序保护继电器///

网友C:
同意
加一个相序自动调节器就行了.大约一百元

不然加一个倒顺开关
倒转向

网友D:
能不能提供设备选型呀,或者厂家什么的?

网友D:
你是怕供电电源发生相序问题吧,其实加个变频器就OK了。

网友E:
加个变频器,好象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A:
《三相电动机不管在那个场合任意接线,能一个方向转动吗(如正转)》
变频器也不能控制。
虽然内部可以但是外部任意接线就无法控制了,
支持黄鑫

网友F:
加一个相序自动调节器

网友G:
加上相序保护器,做成相序自动切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