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OVATION的几点看法

楼主(2006-08-31):
最近接触西屋的OVATION,发现其确实不愧为一个性能稳定,功能强大,上手容易的DCS系统,但是在调试过程中发现以下几个问题,和各位朋友一起讨论。
1、该系统的RTD模块存在问题较大,该模块采用热阻四线制接法,在调试过程发现经常存在接触不好的现象,接线比较困难,有时一个信号要经过多次反复的调试才能成功,而且容易受外界干扰,机组运转后经常出现问题的也是该模块接触不好导致坏点;
2、该系统不支持在线修改(没有尝试,厂家如此说),这和一些主流的DCS相比明显不足;
3、该系统的主从控制器不能同时上电,同时上电将导致死机甚至毁坏性的后果,必须遵循上电先主再从,掉电先从后主。这和一些主流的DCS系统设计理念存在差异。

楼主:
今天小试了一把,在线修改没有问题,呵呵~~~

网友A(2007-06-03):
正兴朋友:
您说的第2个问题,不存在,是可以在线修改的.
您说的第3个问题,也不存在,两个控制器任任一个上电或停电没有顺序的要求.您可以试试.

网友B:
终于找到同样用OVATION系统的朋友了
希望以后一起交流
我们厂用的也是OVATION

网友C(2007-07-30):
1:RTD卡确实存在调试中很难加信号的问题,但掌握技巧,还是比较容易。
2:在线修改参数是没问题的,要修改逻辑等必需是离线的,哪个系统都一样!修改后的下装比较危险,只是不推荐在机组运行时进行控制器下装!不是不可以!
3:3,上电先后没什么主从之分,因为电源配置中肯定是不同供电线路(UPS和保安),所以上电时你不可能同时能给两个控制器送电!
4:OVATION系统相当稳定,在DCS中,还是有一定的优越性和先进性!

网友D(2008-03-12):
对,上电无顺序,我用仿真玩过

网友E(2009-07-22):
大家好,你们谁有OVATION模块的经销商的联系方式,请给我,谢谢

我找到上海一家,太贵了     hhh_htalh@163.com

网友F(2013-05-30):
回收全新拆机进口福克斯波罗foxboro,浙大中控,和利时、西屋OVATION系统卡件,Emerson-艾默生DCS系统DeltaV卡件等DCS卡件。QQ“10690418

网友G(2013-11-05):
回收全新拆机进口福克斯波罗foxboro,浙大中控,和利时、西屋OVATION系统卡件,Emerson-艾默生DCS系统DeltaV卡件等DCS卡件。QQ1442144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