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O SEVER与PLC通讯状态的问题

楼主(2006-08-31):
1、DASSIDirect I/OSEVER 连接2台SIEMENS CPU417H,请问怎样在INTOUCH里读取I/O SEVER和PLC之间的通讯状态($SYS$STATUS这个含义始终不理解)

2、还有怎样读取I/O SEVER和INTOUCH之间的通讯状态?

网友A:
$SYS$STATUS为1时,通信正确,为0时不正确.

楼主:
$SYS$STATUS 这个变量如何建立,格式,地址是怎样的?在哪里建??

网友A:
把$SYS$STATUS作为Item Name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CONTROLLER:
 是不是还是在这个AccessName 里面,新见一个标记名,
这个标记名的ITEM NAME 就是$SYS$STATUS 就可以了?

网友B(2007-03-26):
呵呵这个讲得不挫啊

网友C:
可是我用这个$SYS$STATUS 作为标记名,报错呀,说“未知的系统变量!”

网友D(2007-10-12):
添加变量名格式不对!

举个例子:S7Cp.s7300_2.$SYS$Status

S7Cp和s7300_2都是你在smc里配置的

网友E(2007-12-12):
Have a look look!

网友F:
这个变量是在新建的工程里就应该有的。你可以找一下,直接应用就行了吧。

网友G:
都错了,在Item Name里只写入STATUS,I/O离散型,值为1时,通信正确,为0时不正确.

网友H(2008-01-16):
建个变量,把 $SYS$STATUS的地址填上就好了

网友I(2008-02-25):
第二个问题,可以用IOstatus 解决.
第一个问题我也在找
有大侠出来指点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