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求助:SLC5 551如何实现MODBUS ASCII通讯

楼主(2006-08-31):
我用SLC5 551如何实现MODBUS ASCII通讯?从站仅仅支持MODBUS ASCII通讯模式

网友A:
挺困难的,为何不用Prosoft的Modbus卡件,几千块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没办法,客户这样要求
请教:用plc上的232口选ASC协议,再加一块232-485转换卡,不知行不行?

楼主:
咨询了ab,说法不一,有的说加1746-bas模块,有的说加mv246-gsc,我都懵了,不知用那种方案

网友B:
自己编,没有现成的.除非用用Prosoft的Modbus卡件

楼主:
zlzxw: 11:57:00
自己编,没有现成的.除非用用Prosoft的Modbus卡件
---------------------------------------------------
有型号吗?

网友C:
MVI46-MCM,如需要,敬请联系460700601@163.com

楼主:
请教:用plc上的232口选ASC协议,再加一块232-485转换卡,不知行不行?

网友D:
呵呵,采用Prosoft公司的MVI确实可以,但价格太高了。建议楼上采用1746-BAS模块,该模块带二个RS485接口,可定义为MODBUS主站来解决与从站的通讯问题。本人有整套的解决方案,且在电站里使用过,效果不错。
咨询联系:0755-83458819-830
MSN:aurorawell@hotmail.com
不诚勿扰!

网友E(2007-12-04):
1746-BAS-T通迅模块
http://www.1trans.com/jswz-AB.htm